N10P-gs-a2 郁闷中

楼主(2011-09-12):
N10P-gs-a2 (Gt240M)显卡碰见几个加焊后都短路了,核心超热,大伙干这种薄显卡有什么绝招?什么原因导致显卡烧毁?
显卡

网友: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3#lastpost

网友:
这种显卡 正常就是超热的 电压供电的阻止也很小。你的不一定短路或烧毁了。仔细检测下。

网友:
你的意思是这个显卡核心加上点就特别热,跟烧了一样?今天搞个联想Y450的,来的时候花瓶,加焊之后上面的灯闪过之后就重启了,看着就像马上亮,但是就是不亮

网友: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