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245B 开机指示灯亮 黑屏

楼主(2011-09-12):
(+﹏+)~狂晕大过节接了一台三星245B 开机指示灯亮 黑屏   电源板无+5.3V输出

网友(点评):
开指示机灯亮 黑屏 生为维修的你 怎么还问这种问题 不是高压就是灯了咯

网友:
这个比较好搞 知道5V没有就开始查5V电路 还有电源IC是什么型号 楼主就一句描述 几张图 怎么帮你?

网友A:
三星245B 开机指示灯亮不闪烁 黑屏 和电源IC有关系吗?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245B 开机指示灯亮不闪烁 黑屏 和电源IC有关系吗?请指教

5V没出来 问题肯定在电源上 问你电源IC 是想知道大致的电源电路 你的描述太少 没有几个参数
不好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测出来 问题肯定在电源上 问你电源IC 是想知道大致的电源电路 你的描述太少 没有几个参数
不 ...

开机电压正常 电源IC为8008HFE

网友:
这个板子不好修,弄不好会炸的一沓糊涂,滤波电容会升到600v

网友:
高压12V 有没.  如果也没有.从220VAC 查起.  保险, 整流桥, 300VDC  电源管理工作条件. 工作电压,启动电压.,反馈等  开关MOS 是否有击穿

网友:
你看下5V 上面有没有接一个晶体二极  看下有问题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没出来 问题肯定在电源上 问你电源IC 是想知道大致的电源电路 你的描述太少 没有几个参数
...

电源IC    SK8008HFE  麻烦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IC    SK8008HFE  麻烦指教啊

+5.3V  +24V  和 ST+5V  出来几个 还有 SK8008HFE  不是电源IC吧?

网友C:
我看了图 220V交流电 通过保险-热敏电阻-滤波线圈-抗干扰电容-整流桥-【400V-100UF大滤波电容】--稳压二极管-开关管-温度探测-变压器-光耦-输出下面  整流二极管-电感-小滤波电容 呵呵 首先 液晶屏灯布量.你看看是不是开关的问题-不是 可以直接检查二合一电源板 看看保险断没?测整流400V大滤波 有没有电 ,有的话 你可以往下查 没有的话 你可以往上查  下,量量开关管  的整流二极管什么的  一般小问题 电源坏了,可以修复的

网友:
看哈子电源IC  7还是3角哦,那个小电容,多整几个换哈子

网友:
有一次我换了个是单向可控硅就OK了

网友:
查查别的都正常不,只报个没5V太笼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图 220V交流电 通过保险-热敏电阻-滤波线圈-抗干扰电容-整流桥-【400V-100UF大滤波电容】--稳压二极管 ...

450WV-100UF大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没修过  但是 一般驱动板 有5伏电压去 指示灯才能亮  你看你是不是量错了

网友(点评):
同意16楼,没有5V指示灯如何亮,驱动板不会无电压工作的!

网友:
还有个问题   要是实在找不到 就买个通用 电源板  小的很的那种  加一个 通用高压条 换下来ok  成本也就34块 给客户报个150 ok了

网友(点评):
可以报150元?!我这儿都这价多好啊!

网友:
指示灯亮证明电源前级基本上没问题..问题在变压器输出经两个三脚的二极管变出5V-6V。12v-16v电压。测下这两个有没输出.如果有证明问题在二极管中间脚到去接口那路有问题。如果没有输出查二极管.变压器.

网友:
指示灯亮,电源应该是基本工作正常的,你可以测量一下其它的电压看是否正常来判断。
如果只有这一路5V没有电压,那就容易了,电阻法就能轻松解决。

网友:
指示灯亮,电源应该没事吧。黑屏不一定是电源板问题啊。你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