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PE-M主板,CPU上下管都巨烫,大家来讨论

楼主(2011-09-12):
大家快来看下,我今天修一华擎上述型号的主板,为两组CPU供电场管,故障是12V短路,按开关后主板马上断电保护,发现CPU主供电滤波电容爆了4个,拿起烙铁全部换掉后,还是主板还是不工作,随后测上下管,其中的一组供电的上管击穿(为一上管,两下管式),于是从废板中找到大小差不多的一组上下管,换上后主板开机上电一切正常,无意中用手触到主板的背面(正好在上下管的背面位置)发现烫手得很,再用手摸了一下新换上去的管子,温度启码在100度以上,另一组主板原装上下管温度稍低点,应该也在90度左右。虽然板子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我心里还是不放心啊。大家来说下。这样的温度正常吗对于这个型号的主板来说。

网友(点评):
把所有MOS管全换掉,不行连PWM芯片一起换掉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管子功率小了   找个同样型号换上试试

网友:
代换一般都要换同等或者较大的mos管才可以的。

网友:
出了以上原因外,与MOS相连的电阻和CPU 供电IC发出信号相连的电阻有没有坏的

网友:
换一下驱动IC,有可能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如果板子电路没问题,就往管子上加个小散热片

网友:
学习了。。。。。。。。。。

有空养养鸡 -10 严禁灌水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今天修好了一片和楼主一样故障的主板,主板是捷波890X2一组下官击穿,换了后很烫,但主板正常工作,另组正常,我就拿两组对比,测s级相连电阻以及电容,发现烫的那组2R2电阻的阻值很小,正常的这组有100多的阻值,拆掉2R2电阻阻值正常,从费板拆个大小相同的换上去,测试一天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这个机子客户已经拿回家使用了。如果后期有问题他们肯定会打我电话的。收了他们120元钱的。

网友:
祈祷别在保的时候坏了

网友:
120元  就冲楼主收的这个价位  就该向楼主多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出事了,客户打电话来了

网友:
加散热片上去看看!

网友:
烫手肯定不行,用不住。mos管最好换同型号的。代换原则是耐压,耐流等于大于原值。

网友A:
加上散热片,后多用一段时间。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楼主要的价保修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散热片,后多用一段时间。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楼主要的价保修多长时间。。

保修一个月啊

网友:
几组一起都换了比较保险

网友:
可能电源管理芯片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