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后问题

楼主(2011-09-12):
梅捷amn6pi雷击后不触发,power脚有3.3v,跑线跑到io,后来换了io可以触发了,触发后5-6秒自动断电,然后还可以触发,网卡没温度,单桥有一点温度。再应该哪下手?io万邦w83627dhg和w83627ehg可以代不?

网友:
不能 代      确定IO烧了 么    一般 雷击的 很少少 IO   都是桥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我有个P41T-C31 也被雷打坏了 网卡拆了 3.3还是短路  管子都量了 没有特别明显短路的地方

网友:
网卡烧得的几率就跟吃饭一样希望楼主注意下

网友:
我强加电后,网卡和桥都不怎么热,我怀疑是不是雷不是从电话线进得,而是从电源进得呢,从电源进的雷应该怎么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