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神舟 优雅A350-T35 D2

楼主(2011-09-12):
显卡HD4530核心供电0.94v对吗? 显卡型号为216-0728018
哪位知道告诉一声。。。现在开机 内外都不显示 接键盘按capslk键指示灯有反映

网友:
电压应该是对的,图纸没有,太新了

网友:
什么问题啊?换显卡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是对的 现在问题解决啦

什么问题?不是显卡问题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不是显卡问题是不是?

上家修过做过手脚 显卡信号电阻给我调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