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东芝M211 ,在NEC OE128旁加电容

楼主(2011-09-12):
维修东芝M211 ,在NEC OE128旁加电容,但还是在插电情况下还是会重启的呀。

网友:
用6个330的电容代替nec大电容

网友:
用四个都可以了

网友:
汗 你们也忒浪费了吧 ~!

网友:
哈哈!我用过四个的掉电!后来用6个就不掉了

网友:
用六个330电容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A(2011-10-27):
有没有知道深圳哪里有修的?我也想修啊…

网友:
可我的用了之后报错。bus :08 device:06 fuunction:00

网友:
bus :08 device:06 fuunction:00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按F1就重启,

网友:
深刻的学习了

网友(2012-04-13):
用6个4V330的贴片电容替换OE128即可,或者买一个OE128换上,也就几块钱!

网友:
还不如自己加个台试的电容,不就搞定

网友:
我修的时候没换那个,直接在CPU旁边的空位上加了2个330直接OK

网友(2012-10-15):
按照楼上兄弟说的 弄好了 谢谢 在CPU座旁边加了两个330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