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M3N52L

楼主(2011-09-12):
CPU元供电,用的是RT8855电源管理芯片,无EN和POWER-OK信号,跑线到桥,是桥的问题吗?再求桥的供电有几个电压分别是多少?在线等

网友:
单桥,有知道桥有几个电压的,说明一下。原故障是有一个电压没有出来,换了一个N沟道小场应管出来了是1.25V。偶而能点亮,但点关机键风扇仍转屏没有信号过来。

网友:
北桥  一般有  三个供电  1.5  内存哪边 的 1.8  还有 和CPU 这边的 1.2
有了这些电压才有 ON 之后才有 POWER OK

网友:
这个你没有测过来吗。

网友:
1.2v 1.8v .0.9v

网友:
看看复位没有啊

网友:
测下en脚有电压没有?没有的话就跑线路吧,可能是小三极管出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