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1-09-12):
ATX电源坏了,待机电源5V正常,短接5V开机,电源风扇一转既停,查肖特基二极管正常,电容也没发现有鼓包,漏液。请问还应该查哪里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换的

网友:
检查LM339电压比较取样电路

网友:
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这种的,我感觉应该是次级有保护的地方,更换电容或者是整流管什么的,应该是问题不大!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有的电源初级有保护电路,有的电源只有次级才有保护电路,你应该说详细点,比如厂家型号,主要测试点测试数据等。

网友:
这个很简单,从电源查起

网友:
重点检虚焊,我以前修过这种,要仔细查,

网友:
电源就靠自己慢慢查,把你认为可能是故障源的元件都拆下来测量下!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
正在弄电源,这个得好好学习。

网友:
新手,就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的也坏了,买了个新的
坏的能修好吗,修好了备用

网友:
我手头也有几个电源,这个东西好修吗?

网友:
先测量主板插口红线+5V、黄线+12V,橙线+3.3V电压,如果都没有,应该排除脉宽保护,测量KA7500B(或是TL494)芯片:测量该芯片12脚供电电压,正常在14-24V左右,如果0V或低于此电压,查12脚供电电路,47U/50V电容最容易出问题;高于此电压多是待机电路故障,问题很复杂了。正常则再测量该芯片4脚电压,如果4V以上说明脉宽调制保护了,直接4脚短接地,看是否有输出电压,有,就查LM339或4脚外围元件。
如果4脚电压0V,测量KA7500B芯片8脚、11脚电压是否1.2-2V,两个应该相等,不等或低于此电压,哪路不对查哪路,尤其注意8脚外围的2.7K(或3.3K)小电阻,阻值在100K以上的情况比较多见,更换该跑值电阻后注意测量下8脚、11脚的对地电阻(正反相都测下),完全相同再考虑试机。
你的情况最后这种可能性较大,如果8脚、11脚外围元件(包括小三极管C1815或945)均正常,或者KA7500B14脚(与15、13脚相通)无5V电压,换该芯片!

网友:
鼓包 漏液的先换掉试试再说

网友:
这种电源很好修,可以肯定是保护电路动作.
用最原始的办法,断开TL494的第4脚与保护电路板的连接,直接将4脚短接到地,串个隔离变压器,再将万用表测12V的输出,接通电源,电源即可正常启动,这时立即测各路输出电压,如果全部正常,则故障出在保护电路处,如果哪一路不正常,万用表直接测出.

网友:
LM339是什么东西?

网友:
先上个 假负载在说,之后再测12V、5V、3.3V 正不正常

网友:
短接5V?怎么短接?一般开机都是短接power on到地开机的!

网友(2013-10-01):
有这个问题最好还是换掉的好。我有同事用这种电源,搞坏了两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