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HP6520S 短路问题

楼主(2011-09-12):
此板子为雷劈板子 , 网卡已坏, 通电 南桥超烫,  拆掉南桥 正常 待机正常  ,更换南桥后 ,通电南桥超烫 ,

网友:
装上新的南桥,3V接地了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 继续排查!

网友:
拆掉南桥 正常 待机正常!你都把南桥拆掉了在换南桥你感觉还能好吗

网友:
南桥旁边有个什么管,你试试看,我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电路,不行还得换桥

网友:
南桥坏了,通常是其他地方坏了引起的

网友:
还在排查中,换新南桥上去,3V 就直通地,还有什么短路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南桥那块有短路

网友A:
  雷劈的,应该还有Q517,就在南桥旁边。一个N沟道3脚场馆。

网友(2014-12-31):
引用 网友A:
雷劈的,应该还有Q517,就在南桥旁边。一个N沟道3脚场馆。

仁兄,你的这句话真是画龙点睛之笔,小弟受益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