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L-EX7

楼主(2011-09-12):
索尼VPL-EX7开机电源灯是绿色的,约5秒钟变为红色、然后约两秒 LAMP/COVER等闪烁,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在读硬盘,或者读其他的什么吧,

合成科技 -6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要购维修手册可找我。

合成科技 -10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LAMP/COVER
灯报警

网友:
看指示灯闪几下 对应信息不同的

网友:
清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