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表用戴尔头子改HP中间带针出7V电压的方法!!!

楼主(2011-09-12):
都知道HP中间带针出7V的头子用戴尔头子只能点亮某几种HP机器,因为中间没有那个7V电压!以前在师傅那看他改过,中间加的一个什么芯片忘了,求指教
芯片
叁省吾身
淘宝一个头子8元钱,费那么大劲

网友:
不太清楚,可以加个大的限流电阻

网友:
好像是个磁环吧!!!!!

网友:
直接买个头子,就行了,何必改那个复杂

网友:
自己加一个3K的电阻试试。

网友:
论坛里面有图纸,一个电阻,加一个稳压二极管。或者也可以用7808.很多种实现方法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776&highlight=

网友:
买个头也就是几块钱的事的吧?老板。

网友:
请教下各位大侠,做这个头都说要用6.5V的稳压二极管.本人不知道怎么知道怎么去区分是稳压管还是普通管,还有几V的稳压值,知道的哥们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