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9-12):
一个联想的150,本来是不显示,经过加焊cpu供电芯片后能亮了,但现在有出现了新问题,就是反复重起,也没法安装系统,各位大哥有知道的吗

网友:
直接把adp3205换掉

网友:
我看还是找到问题的根源 不要动不动就换这换那

网友:
联想有一款机,是这样的通病,就是加焊CPU芯片就OK了,如果不行,你就换了它

网友:
南桥也有关系!

网友:
那是你没焊好

网友:
重新焊一下,是不是没有焊好啊。要不就直接换一个,还不行就把南桥给家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