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18.5v公共點短路

楼主(2011-09-12):
急!18.5v公共點短路,請問電燒法將電壓加於公共點時,電壓要調幾伏特,限流幾安培

网友:
电压不要限制,电流限制在2A左右,
就可以了

网友:
一点点的加,不要加太多!

网友:
电流从小到大慢慢来吧.

网友:
像这个问题我一般都是烧机大发,呵呵

网友:
10V 1A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