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非常诡异的故障。求助!求助!!!!!

楼主(2011-09-12):
一台IBM T60,从开机到进系统屏就无规则的闪,是那种黑了又亮了那种闪像是灯管在闪。进了系统以后就自动提示待机黑屏了,按下电源键恢复没3秒钟又自动提示待机,又按电源亮了又3秒自动提示待机,这样反复没完没了。拆机,换了高压,换了屏线,灯管测试也没问题,NND郁闷!后来把灯管拔掉后观察,在暗屏的情况下观察,屏幕还是闪,最后我把屏幕也换了测试,还是闪!!!!!MD!!!!求助啊求助!!!!补充一下,换了硬盘在装系统的时候也闪,还暗屏。暗屏后还亮起,反复这样,进PE系统的时候,进的过程中闪,完全进去PE以后就不闪了,就正常了。证明在PE的环境下,应该是各种电压都正常了,不明白为什么唯独在PE的环境下可以正常,我怀疑是否跟那个自动待机有关系呢?这个电路不明白

网友:
有没有测高压板控制信号是否不稳

网友:
EC和显卡,没有显卡的话就是北桥,显卡虚会这样,信号不持续!另外EC是很有可能坏了

网友:
你查查屏线的各种条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1

网友:
应该的屏的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
休眠开关没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桥的事,排除了吗~!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电压不稳当!!!!

网友:
谢谢各位帮助,此主板是独立显卡,摸黑胶的,不能轻易就做显卡啊,我是裸板测试的,就和休眠开关没关系吧?

网友:
你说的是灯管闪,还是里面图像内容在闪?

网友:
把灯管插头拔掉,也能看到屏幕在闪,有时还会暗屏

网友:
建议做显卡试试

网友:
感觉是休眠信号的问题哦, 裸板不一定代表休眠信号正常

网友:
用独立电源接通用高压,再去点灯管,仔细观察,注意区分故障在哪里?

同时监视LID信号和BACKLIGH等信号。

网友:
就在系统下面测试工作条件啊,搞的那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
进PE系统可以
看来应该是驱动或硬件冲突

网友:
外接有没有闪?

网友:
没有休眠开关,就查休眠信号啊!
楼上的都提到了,你这个问题跟休眠信号关系很大。查查看。

网友:
换一个屏试一下

网友:
外接显示也会闪么?测下屏供电跟屏的开启电压是否不稳定.

网友:
外接会闪吗?
看看灯管和高压板接口处有没有打火》修到好几个了

网友:
都有可能 显卡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