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这个时钟芯片到底是什么型号的呀?

楼主(2011-09-12):
是ICS的芯片,上中下三排标注分别是:9380969Y、0919、9LPRS485CGLF
他们哪个才是型号呢?

网友:
最后一个应该是型号

网友:
应该是最后的吧,不过没换过时钟

网友:
9LPRS485CGLF这个就是ICS时钟芯片的型号

网友:
各位知道这个哪有卖的吗?代换型号也可以.

网友:
淘宝买撒,买块料版或者直接买着时钟芯片。一般时钟芯片坏的话 那它的2个电压是没有压差咯

h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