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彩条具体检测哪一块?

楼主(2011-09-12):
我的小鸟19寸液晶出现彩条 从上到下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在线等。。。。。
显示器

网友:
屏坏了,扔了。。。。

网友:
屏 或者驱动板坏...换板子点了看下..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描述不清楚,彩条有多大

网友:
彩条能不能移动,如果不移动可能是驱动板或屏的问题,可以换通用板试。

网友:
彩条一个有两厘米宽 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