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80艰难维修中求助

楼主(2011-09-12):
此板为二修 看到的时候已面目全非  本想不修 但最近生意比较淡 就接了 目测为南桥已拆出 只用胶水打住 公共点到1902附近都有焊过痕迹  1902旁边有几个小电阻电容被拆了  打3V阻值正常 5V阻值短路  拆下南桥 再打依然短路 排除5VPWM管 滤波电容 后直接烧鸡 为网卡短路 拆下后阻值正常 由于缺件 直接订了块料板 补上之后 3.5V不出 1902发烫 待机电流0.315 测了周边原件正常 直接把 3.5V的PWM管都换掉 电流0.060 3.5V 正常 上原来南桥 电流0.322 南桥发烫 唉 南桥已短  拆了料板的南桥 上机之后 电流正常0.060 开机触发 娘的 没发应 测量ECKB910 供电正常 2脚有3.3正常 开关出没电压 正常应该有17V左右电压  再仔细看了看板 在北桥右下脚有一个4脚的贴片D40烧坏了正好料板的这个件也断脚了  看了图纸 不知道这是什么管 什么作用 跟开机电路有关系吗

网友:
invt_pwm 去了那里。

网友:
标的是D。期待高手正解

网友:
兄弟 你发的东西不全。 这个可能是一个信号 控制其他的型号脚。  你还是老实的按时序来修吧。。

网友:
LZ图纸附上啊      我也不用去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