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pc3000有什么办法写PCI3000硬盘的那几个模块进去?

楼主(2011-09-12):
不用pc3000有什么办法写PCI3000硬盘的那几个模块进去?
PCI3000出问题了,主要是那个硬盘出问题了,要重写那个模块,但是PCI坏了写不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写那几个模块进去?
硬盘

网友:
your license is valid no longer?(reason 4)

网友:
DVD驱动写进去就可以

网友:
pci3000 有修复功能的 貌似在桌面的

网友:
直接可以光驱写的 不行下载个ISA的14.5程序进去写

网友:
写那几个模块除了2个型号的盘可以直接使用外
其他的盘需要提交注册哦很麻烦的
所以楼主还是直接找说明上的同型号硬盘吧
不是用PCI写的 是一张带DVD引导的 ISA MT写进去的楼主别嫌麻烦 找盘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