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83667HG-A PDF 或开机脚位

楼主(2011-09-12):
求助W83667HG-A PDF 或开机脚位   ,谢谢

网友:
板子刚修好,资料还是没找到,找到传给大家
华硕 P5QC(P45+ICH10R),不上电,待机电压正常。
主板到手背面很多伤痕,飞线补好。内存供电短路MOS击穿,换掉!
触发仍然不开机,手头无W83667资料。无奈中。。。。测开关---IO (这个到61脚)ok,再出来是那个脚就不知道了。。。。
看这板子伤痕累累,估计摔过,上BGA加焊SB,上电---亮机----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