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能不能用编程器刷bios

楼主(2011-09-12):
客户说R400被他刷坏了,一长2短报警,请问各位高手,把bios芯片取下用编程器刷bios会不会成功啊,bios型号是MX
25L3205D。谢谢

网友:
都知道被刷坏了。直接下载官网的分离一下。。肯定好啦。。

连问题都不用找的。。呵呵。

外接他的硬盘。硬盘里有它BIOS 备份。。因为系统下刷BIOS软件自动备份的。

网友:
可以的,我写好了几台的了。你刷之后最好备份一下原来的就行了,没找到BIOS文件的话也就是通电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