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p:c0000218 unknown hard error 开不了机··

楼主(2011-09-12):
xp 启动到欢迎界面后 黑了一下 然后就 蓝屏了 并且显示下面的信息
stop:c0000218 unknown hard error
unknown hard error
安装版,GHOST版试了好几个
开不了机

网友:
是ACER笔记本

网友:
进BIOS里面找一个硬盘模式的选项,改为IDE就好了。

网友:
别乱说,也不看看报的什么错是07B吗

网友:
我一般是先测 下硬盘
MHDD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