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antec EA-380不启动

楼主(2011-09-12):
今天收到一个antec EA-380主动式PFC电源。开盖,电源里很新,只有风扇上有少许灰尘。
接220V,紫线5V,绿线3.05V,P.G 0V。加不加负载,短接绿黑线,都没反应。查看坛中PFC电源故障帖子,头都晕了,呵呵
给点思路,谢谢大家!
电源

网友:
先慢慢查查绿线。

网友:
主要是一次侧,检查开关管和PWM IC

网友:
明天白天再查 买的东西明天到。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买的东西明天到,明天继续。呵呵

网友:
刚重新测试了下,紫线5V,绿线2.1V,大电容两端电压310V,短接黑绿,大电容两端 还是310V不变。1次侧正在查。可能是绿线这里有问题吗?

网友:
CM6800 供电12V,采样电阻1.5V,14脚无电压输出。问题在哪?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绿线电压太低了,3V以上 检查二次HY51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