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122 总是错误 无法刷MCU AOC 17寸液晶(已修复)

楼主(2011-09-12):
AOC L171  提示没有信号错误

RTD2120L+RTD2023L+24C16     要使用什么编程软件?  烧写时总是提示 CRC错误 要不就是 link 错误...  很郁闷.. 用擦除 ,倒是把程序给擦除了... 现在连 液晶显示器的指示灯都不会亮了... 求救啊...

后来才发现 我所下的是 24C16 储存器的程序只有4K  , 被我当成MCU 来刷,难怪一直刷不进去,  擦除倒是被我擦了. 连机器都不亮了,  后来找到了 AOC l171 的mcu 刷进去后  问题解决了, 看来出现 无信号 原因不仅仅是 储存器的原因, MCU 也会导致

放上 MCU

网友:
把系统重装下   再把ep1122的软件全部装上! 装完要重启!

网友:
很多人说是 24C16 储存器问题, 我下的也是储存器的程序只有6K 大...    而我用的却是刷液晶MCU编程器.....难怪我一直刷不进去... 而我点了下 擦除却把 MCU 给擦了.... 惨了...  现在连指示灯都不亮了.... 谁有这个型号的MCU 啊?

网友:
把 MCU 给擦了.... 惨了

网友:
  在刷写到试试看!应该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