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2011-09-12):
我这有台监控硬盘录像机显示器出来的画面是红色的,是不是缺色还是什么。。确定数据线没问题,但是网络远程访问是正常颜色,显示器是好的。请问硬盘录像机哪部分电路有问题?怎样解决?
硬盘

网友:
如果不是摄像头的问题,那就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缺色

网友:
硬盘录像机里面也有块简单的 显卡板,接触不良或有一路信号断线

网友:
VGA输出那有块小板,查查是否有断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