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台式机主板开机老出现F1!!

楼主(2011-09-12):
今天来一客户拿了块华硕主板具体什么型号忘了,我拿 着一看脏的没法说,也不知道是在厨房里用了还是怎么以的(废话太多了~~!)主板上到处生锈的可厉害,开机能点亮,跑码正常,就是老出现F1跳过,进BIOS设置保存开机,还是出现,结果我又放电,结果一样。又想着是主板生锈,或是静电。。。。。。我用洗板水,好洗,还是不行。后来使了最后一招,刷BIOS程序,装上BIOS芯片开机,OK!

网友:
  BIOS里软盘设置项关闭就可以了哂

网友:
搞好就行,能挣到人民币了

网友:
楼主说了啊,关闭软驱还是出现。   主板上到处生锈的可厉害,开机能点亮,跑码正常,就是老出现F1跳过,进BIOS设置保存开机,还是出现,结果我又放电,结果一样
楼主应该顺便试试调整其他BIOS设置,看下能不能保存正常,再确定是不是需要刷BIOS嘛

网友:
没调bios ? 应该看bios什么提示错误了 什么问题  看需要刷bios不

网友:
BIOS调整很费事

网友:
电池接口那里有点问题,我的华硕主板也是这样,我把CMOS电池接口掰了一下,用刀刮了几下,换成一块新的电池,解决了。一定要换新的电池,顺便量量电池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