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4液晶更换驱动板的方法

楼主(2011-09-12):
长城24液晶换驱动板不像一般的液晶只要5V电源和一条高压开关线,还要控制电源板主电源启动24V高压供电。有成熟经验的同仁请指点一二,本人正在研究中,还没动手呢。第一次,好多未知。

网友:
还没修过 ,路过留个位。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什么板啊  是原型号还乐华!

网友:
还没修过 ,路过留个位。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还要控制电源板主电源启动24V高压供电?
看看电路是怎样控制的。最好上图纸看看应该很好改。

网友:
液晶电视的吧~没有12V和24V电压你得检查反馈电压那一路~通常有稳压管得,我修了好几个电视都是最后5V和12V,24V的稳压管多少都有击穿的

网友:
24V供电的是那款PVA屏的机器V247吧?
V247 的电源板是主动试的电源,你没说什么问题不好说

网友:
发个原装的呗。

网友:
24V的驱动板,我修了这么多年的机真的没遇过啊。24V的高压板就经常碰到。楼主我想你的情况只能换原装板了。

网友:
电源板提供5V-VSB电压供驱动板,当按下开机键时驱动板给电源板信号启动电源板主电源工作,输出24V电压供高压板点灯。 用乐华驱动板已改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