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7显示器后级跳变

楼主(2011-09-12):
  前几天来了一显示器长城M97的   来的时候指示灯不亮,也就是不加电.量就保险和大电容坏了 ,换上以后还是不加电,在量电压后级开始跳变,IC型号是0B62269,换了还是跳变,而后光藕,431全换过  ,反馈电阻正常  还是跳变,后来还是换电源板解决的,,都遇见好几个IC是0B62269的IC电压修不上来了,请个各位大神,鞠躬.....谢谢了  帮个忙都

网友:
我换了十几块这样的板子,都是这个问题,件几乎换遍了,等待解决,不死心啊。郁闷。

网友:
我没修过这种芯片的电源,既然稳压部分都换了就不提了,若是带开关管的,请注意其发射极或源极对地接的电流检测电阻吧。也只有它能引起这种跳变的现象了。

网友:
查下开关管G极PWM芯片持续供电脚的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