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ms-7313板子 通病

楼主(2011-09-12):
最近客户拿来了9片V星ms-7313的板子,有5片电容鼓了,换后测试发现无法关机,总是停留在正在关机哪里就死了,换了几个系统,状况依旧,很纠结。有3片CPU供电短路了,场管都是好的,搞了一个上午愣是没搞出来,大家知道此板有什么通病不,另外一片是触发,客户说过几天再从他们网吧拿来90多片一样的,我的那个头疼啊,希望知道的兄弟帮帮忙。附上此板的电路图

网友:
看看网卡芯片发烫不,或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主要是那个CPU供电短路的那个。

网友:
CPU短路的就换场管和电源IC看一下

网友:
CPU短路就看MOS管啊,一个个的拆,拆到他不断为止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后回复

网友:
把CPU供电有关的所有东西都拆掉,既然是通病,你费点劲搞出一个来不就好搞了吗

网友:
居然量这么大,最好还是集中精力搞一块,争取搞清楚,后面的修起来就得心应手了,不要想一块搞一个问题

网友:
cpu 附近的小贴片电容换一换试试看。

网友:
cpu周边的680/4v电容爆了,必须用680的换其他都不能代用,不好使,

网友:
电源IC 贴片电容电阻,用断路方法,拿一块做试验,还有网吧的东西一定很脏,清洗后再搞,可能有惊喜

网友:
不要关键,欲速则不达,仔细分析,按正确的维修思路来修!

网友:
哪里有问题查哪里呀!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是电容鼓包,且CPU没有供电,检测卡没有复位,当然是电容换了就好。CPU供电短路,这种情况很少,你要把问题说清楚一点,是什么故障,

网友:
楼主先检查下CPU供电、上检测卡看有没有复位 这样才好进行下一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