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入PCI接口采集卡开机不加电,再开机闪断。

楼主(2011-09-12):
求助论坛高手一个问题。自己查资料无法解决。

开始之前主板一切正常。拿到一块拆机PCI接口采集卡。首次插入主板PCI插槽,开机主板不加电,没有任何反应(主板电源指示灯亮)。拔掉PCI采集卡,再开机。电源风扇转一下,马上自动断电。换电源故障依旧。

自己判断可能是PCI采集卡短路,导致主板损坏。  但主板开机没有加电,不应该会导致主板元件损坏啊。。感觉很费解。

望论坛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第一帖求助。。。

网友:
认真检查PCI的插槽里面的供电脚有没有异物

网友:
现在跑跑开机电路,看是那一块损坏~!

网友:
采集卡 放一边 主板按不加电维修 查开机电路 看什么io io是否参加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