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1t网卡和无线都不能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13):
此机别的使用都正常,就是网卡和无线用不了,有兄弟遇到过这问题没有,不会是网卡挂了吧?

网友:
首先,驱动 系统, 有线网的MAC 地址。 这些都要排除掉。
第二,看看BIOS 里有没有禁用了。 还有就是进系统后看看设备管理器里这二个设备是什么状态。

网友:
同意二楼的。无线的跟网卡芯片没关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同时不行就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无线和有线就该关系不大,应先软后硬,恢复下BIOS至默认值,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从系统,bios中设定 无线的开关状态,再去查硬件!

网友:
那就是说硬件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就怕是主板坏和网卡芯片坏手上没配件,

网友:
先软后硬。bios——系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