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AK780G

楼主(2011-09-13):
同志们,难道真的没有人研究台式机了吗?个个都一窝风的去搞笔记本了吗,咱们也看看现在台式机的新情况吧,最近我们商场的搞二手电脑的拿了8张斯巴达克的AK780G,我也是一张都没修好,这些主板全部是一种故障:主板各电压正常,复位正常,就是不跑码,幸好这八块当中还有一块是点得亮的,可以对比维修,我清楚的发现好的这张主板打bios的第一脚有南桥来的片选信号,电压3.4v有明显的电压跳变,而坏的那7张,全是一个故障,主板三大电路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换bios无用,最后我发现都是北桥的一个电容对地短路,奇怪的是事,我把这个短路的北桥拆下来,桥又是好的 ,和正常的主板北桥是以样的,其他的全是一个问题,我估计是北桥周边的电路坏了,但是我找不出来是哪里坏了,就郁闷了,不知重头下手啊 ,各位研究一下啊 。

网友(点评):
我这里还是主板的活多,笔记本的活少,你有块好板,对比着打一下值,测一下电压,多检查一下就有收获的

网友A:
AMD780的板我也只能修供电

网友:
桥的供电也是正常的?那么桥周边的短路了那桥里面的也短路吗

网友B:
维修是要技术和经验的。

网友:
桥上面有个电容短路,同型号好的板子桥上面的那颗电容是有四百多欧的阻值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是要技术和经验的。

但是这类主板你见得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780的板我也只能修供电

是啊 ,我也修道短路的 ,多半是北桥没供电,也多半是F72815SG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