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36主板总是

楼主(2011-09-13):
我想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我这有一块MIS-945PL的主板,开机诊断卡显示C1就是不会动了(内存好,供电应该也是好的),如果用万用表的表笔弄一下它的晶振,它就开始正常开机了,每次都是这样(用手摸晶振也可以开机)。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换个晶振吧 要是不好就是南桥问题了    《个人建议而已》

网友:
换了晶振了,一样

网友:
晶振  谐振电容 一起换掉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自己都找到问题了还问啊

网友:
都换了,同样,6楼的,你眼睛要看好了再发话,不要来灌水。
希望高手帮我再想想办法,谢谢了

网友(2012-08-05):
用洗板水把晶振周围洗干净吹干,我也遇到过这种怪问题,也是把主板洗干净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