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15.4寸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1-09-13):
主体:神舟15.4寸液晶显示器
故障:不通电
维修过程:
1.此显示器为12V供电,用可调电源上电,无待机电流.经查,12V主供电保险断路,APW7120(5V转1.8V 输出)上下管明显损坏.如图一所示:

2.更换坏件,上电,主供电正常,1.8V无输出.用示波器打APW7120 PIN2 PIN4上下管驱动方波(刚买回来的示波器,派上用场了,嘿嘿),发现PIN2无波,PIN4杂波.这个供电芯片不怎么常见,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换板太贵(80块).后来想台机内存供电是1.8V,会不会有这个芯片呢.看了下APW7120 的PDF和RT9124的一样,RT9124就好找了,拆件装上.1.8V出来了.再用示波器打了下波形,正常波形出来了,如图二/三所示:

3.装机测试,修复完成!如图四

网友:
呵呵。。。初级电源维修、!!!

网友:
其实修这个机器的重点是找APW7120,水平我知道一般人都有!

网友:
现在买的100MHZ示波器频率低了点

网友:
100M不够用吗? 我打算买个100M的呢

网友:
    维修需要这么复杂?   拿板先看成色,然后根据故障测量,实在不行在用示波也行呀!

网友(点评):
社会真的进步了,见习维客也开始叼人了!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好啊,波形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