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

楼主(2011-09-13):
测量CPU左边的MOS管  即场管对地量右脚输出脚如果蜂鸣档为0即此管被击穿或者对地量电感的电压  一般都是12V或5V

网友:
没看懂在说什么意思

网友:
LZ好像没有表达清楚哦

网友:
就是说cpu供电处的场管,即mos管 量其右脚输出脚是否有电压 和接地脚是否有电压 如没有,即此管被击穿 需要找一个一样的场管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