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故障

楼主(2011-09-13):
我的机子是三星4521F开机报警。。打印正常。。复印时。上边下边有字中间一片黑

网友:
扫描头有问题吧

网友:
把扫描头取下来清洁一下,不行就要考虑换了

网友:
扫描头或排线问题

网友:
广州惠致IT快修中心  专业致力于打印机笔记本  芯片级 维修  小江热诚为您服务   13660610136  QQ:405535876

网友:
可能是扫描头的排线问题,换根试试

网友:
应该是排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