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笔的改装

楼主(2011-09-13):
改装方法如下:
第一步:购买尾部是扁平的缝纫针
第二步:万用表的表笔的金属部分用锉锉出一个平面。
第三步:抽出硬盘线的细铜线,捆绑表笔和缝纫针。
第四步:表笔和缝纫针用焊锡丝封死。

网友:
楼主真有才华

网友:
用大头针焊上去。坏了再焊。

网友(点评):
缝纫针的硬度和柔韧性完美于一身

网友:
太麻烦了。我直接就细的热缩管套两层。焊铁一烫OK

网友(点评):
焊接处理还是主流

网友:
还有用钢针的话经常断掉或是氧化严重。用专用的探针会好很多的。焊接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就太灵活。当然了你焊了之后再套热缩管也行的

网友:
用锡焊上再用AB胶固定 完美·····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缝纫针是钢材料的吧,和表笔是焊不住的吧,

网友(点评):
缝纫针是不上锡的,焊锡用烙铁熔化后会滴在上面,直到全部包裹住表针和缝纫针,就完美了。

网友:
学习了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灌水帖

网友:
是的哦,想当时我还花了十块大洋买了细针表笔的。

网友(点评):
表笔磨尖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