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43bw 接信号 亮一下 黑屏

楼主(2011-09-13):
刚接到一台三星显示器2243BW  开始接信号通电检测,屏幕闪一下就黑屏,初步怀疑电源高压一体板有问题,稀里哗啦拆开,给板子单独供电,正常,郁闷。无意中,没接信号线通电,亮了,屏幕自检正常,没出现熄灭现象。网上查了下有这方面得叙述,各方面的意见都集中在驱动板以及它的存储芯片上,请教各位大虾,这个怎么修谢谢了!

网友:
大虾们速度出来围观了

网友:
我的三星931bw,是换灯管换好的,2组灯管,一组线快断了。一开始也找高压板,什么其他杂七杂八的问题,用单口高压条一个灯管一个灯管的测试,都亮,以为就没有事。

网友:
拿你就重写数据呗

网友:
给板子单独供电什么意思,能讲详细点不?不接信号害怕只是有背光吧

网友:
回复5楼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把电源板取下来外接灯管通电测电压,描述不清楚,嘿嘿

网友:
买了个新的MCU芯片和一个写好数据的24C08 换上去,还是这个故障,没救了,大虾何在,没人遇到过这种故障吗?期待围观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改一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询问三星站的朋友后检查场信号进入接口部位,一个大概是2.2K的对地电阻开路,在坏板子上下了个更换上去 ,无果,调640模式,场电压3.6左右,通过56欧保险电阻直接进了芯片,这一路应该OK 了,苍天啊,芯片挂了吧。郁闷56欧不烧,稳压管也不烧,烧那个对地电阻,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