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清灰后屏暗

楼主(2011-09-13):
三星R458清灰后屏暗,拆机后,测灯管OK,测高压板,19V 有的 。没有控制,但是量主板上LCD的屏线接口电压都是有的,我就飞线。接在29脚 LCD_VDD3V时,屏先白下,后正常,  接在P3.3V上还是暗屏,,请问控制级应该是那个脚。?????或者接在哪里不会先白屏。。

网友:
没人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
从图纸上看,屏背光开启应是4脚

网友:
飞线也要看开机时序,免得先白屏再显示

网友A:
很明显的是第四脚,这个脚一般都是由EC控制的,它属于一个延时电压,得等所有工作完成,到了显示那一步EC才发出这个信号的,所以飞其他无论哪个电压都会先白屏的,但不影响正常使用,如果是EC那控制电压没有了我们一般才会去飞其他的电压,毕竟换EC比白一下屏麻烦多了,当然这也得是在客户的允许之下。

网友:
看下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的是第四脚,这个脚一般都是由EC控制的,它属于一个延时电压,得等所有工作完成,到了显示那一步EC才 ...

谢谢你的回答,我记在心里面了。。感谢主板基地,

网友:
控制是第4脚

网友:
这种不要忙着飞,可以先查一下嘛!

网友B:
你的客户 还蛮体谅你的啊 先白一下屏都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客户 还蛮体谅你的啊 先白一下屏都能接受

他机器是摔得,同事帮他清灰的,后同事说机器不显了。我一看,暗屏

网友:
我也有个是    会白一下在开

网友:
是不是弄的空焊了那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