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伺服机

楼主(2011-09-13):
大家看看这个压力控制器 卡在开机画面不动了(图一) 之前我接手的时候是电机主供电无输出  查过对地短路  (图五)查出后排除故障  电压出来了 电机也在转了可是就是停在开机画面 不动了 键盘不能调 请各位高手指点 跪求

网友:
驱动过流保护或者负载不正确!

网友:
还是仔细看一下产品的说明书吧,上面应该有错误信息提示!

网友:
这是没有接负载的情况下  报的错  这事卡在开机画面  救急啊

网友:
还有这个东东是国家精英几十年前从国外给弄回来的 没有任何相关资料

网友:
这类闭环控制设备最终需要在系统完整的情况下,才能知道准确结果,劝你拿到现场去试吧

网友:
sensor没接?压力泵一旦转动,压力传感的回馈检测也就开始了,压力的绝对值和增加速率不正常肯定会报错的。宇版建议到现场调试。

网友:
小电机一直在转吗?
看出错信息:DAT 02 EPROM :64???  MIXED  不详
看硬件架构,软件错的可能性不大。
祝你好运

网友:
又看了一遍出错信息,好像应该是VAT EPROM数据错?就是单片机边上的那枚? 如果仪器已经连接正常后,开机即报错,应该是数据错。

网友:
这机器和我这用的斯德博完全不一样。而且功率很小,才百瓦级。

网友:
哥哥们啊  我这个机器  去现场看了 都是好的 修好后那个电机自己在缓缓的转动  可是哪个还是卡在开机画面报这个错误
到了现场去看了  可是还是老问题报错为DAT 02 EPROM :64PM.3C.18  MIXED   PFO   ROM:OK  亮LOCAL 键和POSITION MODE键的 这么两个灯 不过  我们找了一台一摸一样的机器去掉所有外接都不接 都可以正常  所有的灯亮一下都灭了过后就显示的另一个画面亮的灯刚好是故障机得上面的两个

网友:
还有谁有这一样的机器啊
  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