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G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1-09-13):
求解 有时候10多个小时没事 有时候开机进入就黑了 黑的时候只能强关 有的时候黑了马上开也开不开
黑屏

网友A:
求高人啊 买了ACER的本后悔啊 不过都买了2年了 从6月份开始偶尔黑 现在开始频繁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卡芯片出问题了吧!修主板咯!

网友:
显卡的事

网友:
用两年差不多了,这个现象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拿去维修吧

网友:
两年显卡就有问题啊 还是联想的好些

网友:
西卡吧是多少

网友:
修好了没? 没意思 解决了 就给大家分享下, 那种问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现在买东西也要靠运气啊 产品质量都不怎么样

网友:
最近遇到了,显卡都换了,还没有修好了,有谁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啊,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中病毒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过没有修好,台湾的机器。显卡都换了还是不可以。

网友:
现在买电子产品不好说,只能碰运气。有的可能买了3 5年都没有出问题。有的可能 买几个月。就出问题了。还有 就是看个人保养问题。

网友:
建议先装系统看看的 不行只有考虑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2012-01-06):
今天遇到了,故障一样,说是有通病,我把显卡,北桥 NEC大电容都换了还一样

网友:
这种现象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这个东西看运气了!!!

网友(2012-03-20):
有没有人修好啊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开机能显一下就黑屏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几台,有的重植显卡就好。有的换了新显卡都不行,最后只有换板。头都大了。

网友:
这个本我接过来修了好久还是没修好 ,显卡也加焊了,散热也改了,还是不行,最后我换了个内存就不黑屏了,估计这个是通病,大家换内存试试。

网友:
我也刚刚遇到一台 看来只能慢慢换了

网友:
  简单的外设换起,还不行就只能动芯片了。显卡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解决了的话 给我信息好吗  谢谢你

网友(2012-05-11):
现在遇到了,一直搞不好真的不知是什么问题,到底是不是通病了

网友:
这种故障大部分都是显卡的问题的  拿去修下吧  最好换一个改良版的显卡

网友:
显卡,NEC,北桥都不是问题所在,求解!!!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显卡坏的很多的

网友(2012-07-20):
宏基4736G这种显卡根本就不坏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一次4736显卡故障的

网友: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的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2-08-20):
显卡问题,我昨天遇到了

网友(2012-11-27):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不解

网友(2012-12-30):
不是CPU电容和显卡问题 这两个都换了还是一样
现在还在修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个这样的
显卡换了也不行

网友(2014-08-23):
我的  是用1小时候死机    必须强关机     再开又OK   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