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本不开机

楼主(2011-09-13):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c600的本,不开机,本子里面进了水,清洗干净后,测测供电基本都正常电流跑1.02a,屏幕无显示。应该是那里出了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点评):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你整体烘干一下 看看  拔下内存看看是多少  确定一下是内存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找到图纸没,之前修东芝L537的本子,I3的,图纸没有,现在还扔在那研究呢。

网友:
我现在代阿斯达萨拉丁啊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进水了可能断线,原件腐蚀,你看看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我看了  腐蚀的点很少,而且清洗了,内存是三代的,只有0.75v供电,cpu1.1v左右。感觉不正常!

网友:
求图纸  哪位大侠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