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41-L V2.0 3.3VSB电压对地短路

楼主(2011-09-13):
雷击后,故障为不开机,插上电源放置一段时间后,Q72  1117发热,测输出端对地电阻只有0.2欧。

把IO、网卡、时钟这些芯片,一一拆下后,结果还是一样,除了南北桥,其他芯片虽然没拆下,但也一一测量过了,有与3.3VSB相通的芯片都被吹下了的。

想问下,是不是南桥或北桥损坏了?那些贴片电容由于跑线太难,无法一一焊开。

网友:
雷击的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没有bga 南桥 也不能确定好坏

网友:
估计也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几率大

网友:
南桥,,我这二块新的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雷击一般坏网卡,网卡受控于南桥,换个吧,

网友:
楼主,在春湾那里开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