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不显 VGA正常 在线求解

楼主(2011-09-13):
板号A14MA  VGA正常
LVDS接口3.3V_LCD 没出来  由北桥控制一个MOS管而出
BL_ON也为低  由北桥和EC共同控制  EC已拉高 但北桥未拉高
其他各脚均正常   北桥 EC BIOS已换
怀疑某个信号未到北桥或EC  在线等结果

网友:
此版是独显 ATI

网友:
模数分家的,干显卡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独显的,LCDVDD由北桥开启,难道说此板支持独显和集显转换的?一般来说,集显,北桥控制,,,,独显就显卡控制LCDVD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