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烂板烧了俩U

楼主(2011-09-13):
仁宝代工LA-4111P,原机的CPU,裸板能点亮机器,装起来后装上硬盘,在一次重启以后,再次触发CPU就不跑码了电流只能上到0.6A左右。找了个CPU换了下,能点亮,装好进PE运行10分钟,再次启动发现CPU电流上到0.9 ,哎CPU又坏了,量了下CPU供电1.1V 用示波器量两个电感,也没发现有杂波
没什么思路了,想请教下各位朋友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去查

网友:
为了给北桥散热上压了个铜片 会不会是北桥的原因?

网友:
AMD的U就是容易坏,注意散热有无接触好、

网友:
CPU是好的,可能哪个桥虚焊了

网友(点评):
确定CPU已经坏了

网友:
AMD的U 不是只有一路供电!!
台式电脑有5路供电 任何一路有问题都会烧U

网友:
是+CPU_CORE_NB这一路有问题 。
+CPU_CORE_NB稳定了才能上U。这个故障好象挺不好修

网友:
我不知道你怎么确定CPU是好的?如果以换一个CPU到这块板上判定有点武断,我徒弟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他换下来的CPU我在其它主板上用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点评):
我修过一台6515B的,以为CPU有问题,换了之后好了。后来测试换下来的CPU也是好的,但是当时怎么测都是点不亮的

网友:
而且他换的cpu的主板过段时间就会出问题,说明主板还是有问题,后来他告诉我说是内存电压不稳定赵成的,这丫不奇怪,amd的都是内存控制在CPU里面!我想你这个主板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如果真正修好了,cpu都能用的!cpu还是有保护机制的,不可能没有大电流,大电压就这么容易坏!

网友(点评):
CPU都放到其他主板上试了,都点不亮,这下你明白了?

网友:
这机器热下北桥试试吧.不一定是CPU的事.

网友:
用灯座看看啊

网友:
培大了,两个U

网友:
估计不会在上个CPU了

网友:
不是cpu坏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这种CPU比较贵呀,CPU坏一般都是供电问题造成的。你可上假负载测供电有没有问题。呵呵,再烧CPU你就赔大了,

网友:
AMD的cpu
坏掉正常 再换一个吧 注意温度

网友:
杯具的机器,,,,我以有一台在手上,,,~·····正郁闷~~

网友:
god~~~楼主这下可头疼了咯。。楼主还敢上U试么。。。。。。

网友:
有可能哦  我接到一台 联想V460 MOS管击穿  19V电压直接加到CPU  是I5的CPU 没有CPU 来检测  不知道怎么判断CPU 坏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