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连不上

楼主(2011-09-13):
插到路由上灯不亮,线好的换了三根。怀疑是网卡挂了。

网友:
PING 127.0.0.1  看看有回路不

网友:
之前修到一台认网卡上不了网  网络变压器换了就好了

网友:
PING 127.0.0.1  看看有回路,是不是就说明网卡是好的呢?

网友:
ping 127.0。0.1只能说明tcp/ip协议组是正常的。
反应不出硬件问题

网友:
插上去网卡图标有没有反应?

网友:
系统刚装的,本地连接红叉。

网友(点评):
速解法,USB网卡一切搞定哟

网友:
MAC 地址看下

网友:
要么路由坏,要么网卡坏。

网友:
网卡,或者网卡隔离芯片坏,也要注意网卡的供电

网友:
很可能是网卡接触不好了 多插几次看看行不

网友:
应该是网卡的问题 拆机查网卡工作条件吧

网友:
你好,请一下,网络变压器怎么判断好坏了,初级两个绕组,123 通,45空,678通, 次级9,10,11,通,12    13空,14  ,15,16,通,打雷坏的话,网络变压器是短路还是断路呢,如果短路的话,插上网线,在初级是测不到波形的,对吧。还有要是网络变压器坏了,怎么样的代换原则呢。能否给说一下啊,这位师傅,呵呵,先谢谢你了。

网友:
换的话脚位一样就可以,

网友:
这样的直接秒杀,干网卡!

网友:
打雷一般网络变压器也不怎么坏!
打雷坏的变压器没遇到过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就是头的问题

网友:
PING 127.0.0.1 有回路

网友:
应该就是网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