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例硬盘严重坏道的数据恢复实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1-09-13):
发一例硬盘严重坏道的数据恢实例,申请转正,如觉得好,本人再发一点其他的数据恢复方面的例子,都是平时写的,希望对新手有点帮助。
下面进入正题

8.10 成功恢复全盘坏道的数据!!
     今天下午收到一同行转过来搞不定的硬盘数据,故障为硬盘80%坏道,此盘型号为迈拓6Y080LO,具同行描述,客户系统坏了,里面存有重要数据,他帮客户装系统,装到一半报错,装了几次都装不进,同行意识到硬盘可能出现在坏道,就自己接从盘想把数据备份出来,无奈接从盘也一样进不去系统,试多了几次,竟然连盘都不认了,没办法,只好向我们求救,下面讲一下我的操作过程。

       接上我的电脑,发现一样不认盘, 换个方式,先接数据线,启动电脑至MHDD下,接通故障盘电源,按F2键N次后,硬盘可以识别到了,但是F4扫描发现几乎全是红XXXX,大约80%都是,,,,,妈呀这样的盘还能装上系统,晕了。跟同行说好后,让他把硬盘留了下来。搂着开始我的恢复过程,首先我用WINHEX 进我的系统,加电故障盘,进入WINHEX,速度超慢,,等待数分钟后可识别盘了,但是提示扇区错误,如图1 根本无法加载成功,没办法,只好放弃此方法,由于坏道实在太多了,只能使用PC3000 了,接上PC3000加电,能正常认盘,如图2 3

  关系到客户隐私,图中重要信息,我做了涂改,还有我自己的电话,哈哈。硬盘识别后,接下来那就是漫长的拷贝工作了,因为坏道太多,所以时间比较长,经过5个多小时,最后PC3000DE把客户所需数据100%恢复成功了。

网友:
那位兄弟能教我发图??我图发不上来

网友:
哈  还是DE好用

网友:
我可不是陶工,我在广东的。呵呵

网友A:
PC3000是软件还是硬件呢

网友(点评):
呵呵,当然是有硬件也有软件呀,不然怎么运行?

网友B:
这样搞能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能收多少钱

不同的客户价格当然是不一样的啦,一般都是在200------500之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C3000是软件还是硬件呢

买这套设备需要多少钱呀

网友C:
    这位兄弟...数据恢复方面的经验很丰富.....   期待其他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买这套设备需要多少钱呀

现在很便宜了,新手可以买来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兄弟...数据恢复方面的经验很丰富.....   期待其他的资料!

那里、那里,一起交流吧。

我很喜欢数据恢复方面的知识,现在是初学...看了您的作品,我受益匪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便宜了,新手可以买来练练手。

多少钱,在哪里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在哪里买呀

网上找一下吧,现在应该都是二手的。

网友:
谢谢,我搜一下看看

网友E:
顶你一下了,支持哦。

网友:
pc3000怎么用啊,好用吗,

网友F:
我怎么看好像是转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看好像是转载的

呵呵,是我发在QQ空间里的,有兴趣加我QQ。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你一下了,支持哦。

谢谢,一起交流

网友G:
呵呵 这是最简单最赚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这是最简单最赚钱的。。。。。
不能这么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各行都一样,要的是一种研究与探讨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