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楼主(2011-09-13):
今天客户送来一款XR-E525XA说是不开机灯红请各位帮帮小弟啊!
                               急 !急 !急 !  急  !急  !急.........................

网友:
那是灯泡到时间了 ,要不就坏了,直接换个灯泡就好了,不过换的时候要记清楚,轻点按旁边的固定铁丝

网友:
哦,忘了说,也有可能是散热不好,你把那散热网拿下来清理干净,如果还是不行,那就要换灯泡了

网友(点评):
ok了没有?

网友:
还没解决那

网友:
红灯指示要说清是那几个灯在亮 闪几下 这样才能帮到你

网友(2011-11-05):
原来是灯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