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vw193de

楼主(2011-09-13):
今天客户拿来了一个十九寸的三星显示器,说是通电后过个十分钟后就可以正常使用,我通电试了一下,按开关键没有反应,就给拆了,看看电源板上的该出来的电都出来了,但是驱动板上的5v只有2.9V左右,换了一个驱动板还是一样一样的,按键灯不亮,没有招了,请高手支招!

网友:
驱动板上电压只有2.9V时,量过电源输出电压还是5V嘛?不要把3.3V电压当成5V哟?!

网友:
保险不良了吧,有过一个保险吗

网友:
电源上的电压是多少V,带驱动板之后还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