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显卡维修过程 (焊盘掉点21还是好的)

楼主(2011-09-13):
  昨天 同行拿来一个联想Y510本本,据说能启动进入系统,装显卡驱动就有问题,客户装的是WIN7系统,亲自试验,果然,装后重启连系统都进不了哪....
      相信同行们都修过类似问题:加焊显卡或换。
      于是拆开后盖,取显卡板下来就可以做显卡了。取下仔细一看,哇!显卡下面7个部位全是黑胶,犹豫了:加焊爆浆可能性大会失败,不如一次性到位 置球或换芯片。就斗胆给客户报风险和价格:换芯片修好几率90%,费用480元。客户也爽快:只有10%风险嘛 修!
    加助焊剂上BGA返修台,观察火候到时 从芯片四角边缘分别用手术刀片柔柔的翘(还是要点力度 黑胶太厉害了),直到四角都要与PCB分离,当翘起最后的一角的同时 用镊子夹住芯片取下,放在BGA冷却后,仔细看芯片:没掉点,最关心的是焊盘:哇!也没掉点哦!
   当用热风枪配合烙铁拖完焊盘时发现问题了:整个焊盘至少掉了10多个点 (准确数了是21个点)

图中黑色的点就是焊盘掉点出处

于是在网上淘了下 单购此板500 交换200以上  就在与卖家交谈之后 卖家这句原话让我看出其中有猫腻之嫌:
做过BGA的交换300
掉电没事   只要尸体完好就行
肯定是芯片也要发过来啊
3天左右换出来
没有现货

    心想:PCB板掉点这么多还可以修复吗?除非掉的是空点  这一想就通了
“3天左右换出来
没有现货”
这不是修好带发货时间?
取芯片明明没掉 就这去板上黑胶时掉的 多半是空点
不管了 正好手上有个上次买的备用芯片 G86-730-A2 换上:

装上主板

通电居然正的OK:

显卡驱动也解决了哦

发此贴目的希望以后第一次修这种机器显卡的同仁们 不要被假象(掉点)所迷惑 只要不掉有用的数据线点就行哦! 有时买东西时也有技巧的哦

汗,难道楼主空点都不认识吗???
地才不会掉
480还给人家换测试的???有才
拖焊好容易掉点的,特别是空点。一大片。吓死人了/
有很多掉点都是空的或者是对地

网友:
pinpaixie -3 严禁灌水,小小惩罚

网友:
不错!!!!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掉电就补线。还是很好解决了。

网友:
师傅,这是不是说,像这样的掉点,其实我们不用管它,把芯片换上就行?还是说,连芯片都不用换,植个球就行?

网友:
一般掉点是有用的点就要补点 这种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换芯片还是植球你看着办 一般芯片都是好的 可以植球

网友:
没有遇到叼的客户遇到可能就挂了

网友:
上回换个Y430的也是掉了一片点,做上去还是好的。关键是看是不是空点。

网友:
恍然大悟,看到掉点的,心里都不好受啊

网友:
LZ温度控制到多少度拿的能否透露一下ma ??可以以后取打黑胶的时候借鉴一下。我一般是235度。

网友:
刚好我有个本本  我试试

网友:
BGA上的是不是空点看不出来吧

网友:
有好几次,一般脱锡时掉的点都是空点要么接地1
拆时掉的点就恐怖了

网友:
最讨厌的就是补点!

网友:
真强!21个点,全是无效的?

网友:
这个驱动装不了还要换显卡啊?

网友:
很幸运,都是空点

网友:
I服了U.21个空点?空点怎么判断?是不是看数据线?

网友:
空点在pcb上就是一铜皮,温度一高下面的股化了容易掉.不像有用的点是带线路或过孔的.过孔的不是那么容易掉的.

网友:
楼主多虑了 人家交换的 不是自己修,哈哈 楼主搞笑了 以为人家修好给你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