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8gm bios

楼主(2011-09-13):
nc68gm bios

网友(2012-03-05):
楼主你个混球,这是什么bios啊,下载了谁知是个坏的,不能打开,

网友(2012-06-04):
如果下载的不行的话,我有这个BIOS。RT8110SC  ALC662  网吧板/  我想求个NC68GM。ALC662 W83627DHG-P RTL8103EL 25X80AV BIOS

网友(2013-11-04):
这板不触发,待机条件全都正常。 晶振换过,单桥的也做过,IO换过。还是不行,不知道BIOS参与触发不?触发脚一个3.3经过两个电阻到BIOS,另一个不接地,没有电压的脚直连IO。。。求指示

网友:
外设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的。网卡干掉了,还是不触发,待机条件依然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